乐迪新款t8fb遥控器测评

楼主(2017-04-02):
看见乐迪出新版遥控,正好手上有个船就搞个试试,接收机有可专配船模的,s-bus,ppm,pwm三种信号可同时输出,用过总体感觉这个价位的遥控算很不错了!下面上图

楼主:
包装从简,不过看到泡沫上面写AT9,以为装错了,除了接收机和油门归中的配件,另外还有安装调参软件的光盘。

楼主:
我的是日本手,遥控摸起来手感跟AT9有点接近,塑料感还是有点强,舵比较柔,很舒服。

楼主:
上几张细节图,感觉滚轮那个通道不太爽,可能飞精灵那个遥控摸惯了,天线固定了,不过挺方便,省得拿出来拨来拨去。

楼主:
底部是安卓头接电脑调参,背部是模拟器接口。(建议调好再拿出去,或者带着电脑出去,因为我是默认测试了一波船,左右是反的。)

楼主:
背部纹理考虑的很好!手抓着控很舒服!

楼主:
加上2200控电,整个遥控一斤多,应该算很轻吧。

楼主:
最后附上乐迪官方图,以及小白的船测。

楼主:
还有船用接收机R8EF

楼主:
乐迪新款t8fb测试

楼主:
乐迪新款t8fb测试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W3foGiEDk/

网友:
乐迪遥控器要连到电脑上面练习模拟器怎么连接?

网友:
需要加密狗吗?

网友A:
做工还不错   就是那个波轮,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   就是那个波轮,有待提高

的确,摸起来手感确实一般,不过这个价位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