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坏了吗?

楼主(2017-04-02):
只亮一个蓝灯,固件写不进去,CF也连不上,是不是彻底坏了

楼主:
求帮忙,端口能连接的上就收不到飞控板的配置

网友A:
短接boot选择full erase重刷一次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选择full erase重刷一次固件看看

怎么弄短接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选择full erase重刷一次固件看看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