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知道大疆御的电机型号参数?

楼主(2017-04-02):
如图,图片上的电机只写的kv值1400,0.38 5v,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机型号级别,大疆官网查不到,问客服说不对外开放。网上淘宝也看了,也没有数据。有人说是2204,有人说比2208大,比2212小。到底是什么型号啊,求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跪谢了

网友:
那个5v吓我一跳 ,仔细一看原来是v5

网友:
这是御的电机???  不是没有出轴?

网友A:
你把转子拆下来找个卡尺量量不就知道了,现在无刷电机的型号不是根据定子的尺寸来划分的么

网友:
拆了干嘛啊,难道是坏了?如果是坏了那就把电机定子拆下来量一下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转子拆下来找个卡尺量量不就知道了,现在无刷电机的型号不是根据定子的尺寸来划分的么

你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

之前不懂,还特意去网上查了查

网友:
型号叫啥也没关系,那是大疆定制的,其他厂没有相同型号,要的的话只能买回大疆的,要么4个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