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v3怎样设置直升机700n油机.

楼主(2017-04-02):
pix v3怎样设置直升机700n油机.接线求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发发发

刷固件没问题,就是对pix v3刷什么版本好,用在油直大机上不知效果怎么样?V3还在路上

网友B:
我也是PIXHACK,不过装450,一脸懵,缓慢学习中
楼主联系方式是啥,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我W yansihuaupup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PIXHACK,不过装450,一脸懵,缓慢学习中
楼主联系方式是啥,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我W yansihuau ...

新买的V3连不上电脑,电脑有问题还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PIXHACK,不过装450,一脸懵,缓慢学习中
楼主联系方式是啥,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我W yansihuau ...

你用的几S电供电,用2S  V3没反应商家说要3S,不过V3数据是4·5到5V吗

楼主:
升级电系统后正常w10

楼主:
正在组装,慢慢调整

楼主:
借用过图。

楼主:
来个自己的

楼主:
改了433和wif连接线

楼主:
二手控今天刚到晚上慢慢调试。

楼主:
二手控成工烧坏V3

网友:
玩油机好啊,有烟有声有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PIXHACK,不过装450,一脸懵,缓慢学习中
楼主联系方式是啥,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我W yansihuau ...

qq  1028995084

楼主:
地面站新版1.3.36全部参数表

楼主:
是1.3.46

楼主:
那位知道解不锁,显示舵机关联是什么问题

楼主:
那位知怎样解决

网友C:
看我的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80430-1-1.html
目前PIX不支持油机的定速,请外置定速器

另外,调试有风险,建议楼主先用450级别机器 把调节过程熟悉后在来搞700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80430-1-1.html
目前PIX不支持油机的定速,请外置定速器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80430-1-1.html
目前PIX不支持油机的定速,请外置定速器

我用apm解锁运行过8通输出pix v3不行解不了请问有什么方法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apm解锁运行过8通输出pix v3不行解不了请问有什么方法行

没有具体描述,无法回答

解锁不了,地面站出现了什么提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具体描述,无法回答

解锁不了,地面站出现了什么提示呢?

谢谢指点

楼主:
油门舵机没反应,8通道有输入解不了锁没输出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具体描述,无法回答

解锁不了,地面站出现了什么提示呢?

我用的at10   2代飞行模式设置好了用的电位器如图。控还用设置什么才能解锁,我用stabiIize也解不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t10   2代飞行模式设置好了用的电位器如图。控还用设置什么才能解锁,我用stabiIize也解不了,谢 ...

电机联动锁, 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

看是我首先看到你的GPS还未定位, 全部参数表里,把GPS定位解锁检查先关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联动锁, 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

看是我首先看到你的GPS还未定位, 全部参数表里,把GPS定位解锁检 ...

在室外3d定位时也解不了,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室外3d定位时也解不了,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油门在最低位么? 所有的校准都做完了么?

罗盘指向正确么?

尝试把解锁检查关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联动锁, 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

看是我首先看到你的GPS还未定位, 全部参数表里,把GPS定位解锁检 ...

我把自检关了能解锁,但故障问题还得解决。我在刷低版本看看

网友C:
不用刷低版本,检查罗盘指向,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刷低版本,检查罗盘指向,重新校准

成工一次不过装上机又不行了。

楼主:
有好的罗盘调试方法吗N次不过解不锁,谢谢

楼主(2017-05-03):
所有问题都是罗盘和卡的错,用一个罗盘就ok,卡里容量清零。不知是V3问题还是固件问题,商家不正面回答三个罗盘问题。

楼主:
电池到后在试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问题都是罗盘和卡的错,用一个罗盘就ok,卡里容量清零。不知是V3问题还是固件问题,商家不正面回答三个 ...

雷讯家的 PIX V3在直升机上表现不太好,非常容易出现罗盘指向不一致的问题,这个我已经验证过了

建议使用GPS的罗盘,并且将GPS远离飞机上的发动机,舵机等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讯家的 PIX V3在直升机上表现不太好,非常容易出现罗盘指向不一致的问题,这个我已经验证过了

建议使 ...

有同感

楼主:
谢谢大家!V3地面调试已经完成电池到了以后就准备试飞。之前三罗盘问题解决。我把GPS向V3靠了将近2厘米之后成功解锁,可能是三个罗盘之间的数差太大。

网友:
恭喜,之前我想自组精灵,结果入手三块MINIAPM,不是无法解锁,就是关了解锁结果无法获得经纬度信息,反正各种问题,最后电调起火就一切都清净了

网友(2018-06-26):
引用 楼主:
那位知怎样解决

我调试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你检查一下你的罗盘校准,我的重新校准后就好了,把所有自检全关了,现在也还在学习中,多交流

网友(2018-12-04):
你好 也是px3 板子 ,烧的apm固件 , 地面站提示 Motor interlock enable   搞了好久  没解决 求指导, 地面站版本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