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送测作业及Kiss FC和电调一贴通

楼主(2017-04-02):
\n\n
在这里还要感谢MOZ8飞天狼及管理员飞来峰的鼎力支持,给了一次这么好的测评机会。Next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认识K I S S ......
一、产品介绍(乱七八糟的你可以忽略)
Kiss FC概要
①、支持多轴种类:Tri三轴、quad+/x四轴、hexa+/x六轴。
②、支持遥控信号类型:PPM、DSM2/DSMX、SBUS、SUMD/SUMO等多路混合或传统单路信号通道输出类型。
③、硬件规格:中央总线基于ARM Cortex M4来自意法半导体的STM32F303CCT6单片机、256Kb Flash存储、40Kb内存、37个通信接口、接口类型包含CAN / I2C / IrDA / LIN / SPI / UART / USART / USB几个类型;内置DMA直接内存读取、I2S音频总线、上电复位、脉宽调制、看门狗等功能;10个数字定时器;MPU6050陀螺仪加速度计。飞控板支持2s~6sLipo输入。 另外需要说明,Kiss FC电路板固定孔距为30mm,区别于大众飞控的30.5mm。
英文使用手册:http://blog.seidel-philipp.de/kiss-fc-anschlussplan/(推荐有英文基础的朋友)
飞控接线图链接(实时更新):(复制此图片链接到浏览器地址栏打开后为高清接线图)

④、Kiss FC中文GUI调参软件V1.14.1(看清楚是中文哦!http://pan.baidu.com/s/1bpmummF
Kiss 24A 32bit 电调概要
①、尺寸19mm×27mm,32位处理器、遥测(电压、电流、温度、转速)、过电流保护、过温保护、自适应进角、再生制动,工作电压6V~25V,最大持续电流24A,瞬时最大电流30A主动限制(此功能经测试当电流大于32A时会立即降低输出不再持续)!
注意事项:当电源供电线长超过20CM以上,建议焊接一个100-400uf电解电容在电源焊盘之间。当使用5S供电时,建议安装一颗电解电容。在无遥控接收机连接电调时,请不要给电调供电!
②、焊盘定义图

1

二、软件调试及固件相关
1、Kiss FC固件刷写
步骤1:短接boot接口(v1.01和v1.02为跳线短接,v1.03版为boot按键)

2

3

步骤2:安装DFU软件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jHEpK3s
步骤3:软件刷写打开DFU demo选择Kiss FC飞控固件(最新固件1.1RC版本http://pan.baidu.com/s/1bpmtZ4r),这里要注意要选择正确的com口。

5

4

注意事项,这里在连接飞控与电脑时要将stm32虚拟串口驱动改为DFU运行时驱动,首先卸载飞控的串口驱动,然后关闭windows自动安装设置,重新连接飞控,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其他设备下的STM32 BOOTLOADER,手动选择下载的驱动文件夹进行安装(DFU驱动地址http://pan.baidu.com/s/1kUY639l)。
(说明:说到这个份上还不会弄的就说明你连基本电脑操作都不过关,这里就不多费口舌了,自己脑补哈哈哈哈)。
步骤4:确认关闭读写保护确认驱动文件正确确认后等待刷写成功。

6

步骤5:对于v1.01和v1.02版本FC请断开BOOT跳线,v1.03版本无需设置,至此固件刷写完成。
2、Kiss 24A ESC固件刷写
方法1:传统单片机下载器刷写(学习过开发板单片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需要的软硬件:1、USB转TTL下载器(网上太多了十几块钱)
2、STM flash刷写软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qXINp04
3、Arduino串口编辑器软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i5bszUd
步骤1:将Kiss 24A电调和下载器按照下图与下载器连接连接规则为RX-TX、TX-RX、GND-GND,请按图中位置焊盘连接,此时电调上的boot焊盘不需要短接。

7

步骤2:将电调通过ttl下载器连接到电脑,然后为电调供电,打开Arduino串口编辑器软件,进入工具-端口-选择电调对应端口号这里提示端口号请到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串口一栏查看。

8

步骤3:在Arduino中进入工具-串口监视器,在弹出选框的输入框中输入‘info’,右下角选择115200波特率,然后点选右侧‘senden’,这时下侧会显示固件信息,注意中间红圈中的串号就是电调的序列号。

9

步骤4:复制步骤3中的序列号,然后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ultraesc.de/hexGen/index.php并回车,将序列号粘贴至第一行框内并点击‘gei hexfile’下载对应电调最新固件

10

步骤5:将电调与电脑断开连接并断开电源,短接电调上的BOOT焊盘然后将电调重新连接电脑,并给电调上电。

11

步骤6:打开STM flash刷写软件STM Flash Loader v2.8,选择电调对用COM口,然后按下图选择手动波特率57600一路按图点选到第6步选择手动选择固件,选择第5步下载下来的hex固件文件,然后NEXT,注意第7步下面选择‘verify after download’固件校验。至此等进度条刷写完成。重新用电烙铁断开BOOT,并除去接线,刷写完成。

12

方法2:GUI刷写GUI刷写的教程有恨多,这里把简单步骤说明一下。
电调连接kiss飞控后给电调上电,等电调自检完成后,连接电脑GUI,找到电调烧写界面会提示你安全信息,直接点确定,进入烧写界面会加载没一个电调的序列号信息,这里不管,直接点击选择固件刷写即可,过程比较缓慢,刷写完成后电调会提示两声表示刷写完成并且电调LED闪烁。
3、Kiss osd固件刷写
需要的软硬件:
1)、Arduino
2)、MWOSD固件(包含新版chrome MWOSD GUIhttp://pan.baidu.com/s/1i5bYzYH
3)、KissOSD固件(http://pan.baidu.com/s/1i5iKaot
4、MWOSD调试软件(旧版)(旧版基于JAVA编程,请安装JAVA后使用。http://pan.baidu.com/s/1qY4Qw1m
步骤1:将微型OSD通过下载器与电脑链接,注意连接后设备管理器中的串口号。
步骤2:打开Arduino,选择工具-开发板-Arduino Pro or Pro Mini,处理器选择328,5V,16mhz,端口选择自己OSD的com口(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13

步骤3:继续在Arduino中选择文件-示例-EEOROM-eeprom_clea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向右箭头进行上载清除OSD,并等待进度条完成,关闭对话框,关闭Arduino窗口。

15

14

16

步骤4:重复步骤2,然后选择文件-打开,在弹出对话框中找到MW_OSD文件夹下的MW_OSD.ino文件并选择打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上传按钮等待上传固件完成。并关闭Arduino。(此步骤目的在于先刷入MWOSD固件以便于第五步中进入MWOSD调参软件刷入KISSOSD的文字库文件)
步骤5:进入MWOSD调参软件点击com口连接选择SELECT,找到KISSOS文件夹夹下的kissosd字体库文件点击upload,等待上传完成关闭MWOSD调参软件。

17

18

19

步骤6:此步骤非常关键,将KISS OSD固件文件夹中名为MAX7456的文件夹复制到arduino文件夹中的libraries文件夹中,然后打开Arduino,重复步骤2相同操作。

20

步骤7:回到Arduino主文目录打开Arduino选择文件-打开,在弹出对话框中找到kissosd文件夹下的KISS_OSD.ino文件并选择打开,人后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上传按钮进行固件上传

21

22

步骤8:等待上传完成,关闭Arduino即可,刷写到此完成
说明:国外很多玩家提到过1.0.5版本以后的Arduino对老版本miniOSD的支持问题有很多,出现过只能刷进MWOSD而刷不进Kissosd的情况,具体问题也没人进行过研究,魔友如果出现类似的问题这里再提供1.0.5版本的Arduino文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dFlAhQL。其刷写方法 和最新版Arduino只有在选择单片机处理器方面有些区别,其他过程相同。如下图,直接选择了处理器和端口速度

25

四、装机
终于到了自己动手的时候了,装机对于很对老鸟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很为难的事情 ,搞一套好的工具,一套好点的耗材,事半功倍。
装机不再一步步给大家介绍了,把装机需要注意的几个节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上全家照
大概步骤就是对应Kiss官方的接线图,对相应焊盘一点点上锡,模拟上机架拼接后确定线材长度,然后再给线材上锡处理。
这里分享一个小经验,对于kiss飞控下部的焊盘,背面主要就是BB响和2号及4号电调的焊接点,这里我们就可以先不要把线焊接在BB响及电调上,先焊飞控上的焊盘,留够足够长的线材,等BB响和2号4号电调位置确定后再剪线焊接到BB响和电调上。
模拟排线
电调比机臂还要宽哈哈,这里要吐槽
上飞控
电调暂时用醋酸胶带固定,底部为3M双面贴固定在机臂上
机架不错,多余中心板用来固定接收机和图传,我再也不想万年不变的把图传固定在顶板上了。
上顶板
装机完成几张骚照
请无视眼镜天线,谢谢!
鉴于国内玩家对于Kiss产品都有不同的了解和认识,有关Kiss各方面的知识我愿意和广大魔友共同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回复或者站内私信的方式联系我,我一定尽力为大家解答。大家也可以添加魔友之吧微信群号moz8com,大家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上述文字属于个人发表,不代表Kiss官方及论坛方面意见。转载请说明出处,谢谢大家!
愿原力与你同在,愿开源与我们同在!

网友:
文字部分要是再排下版就更好了

网友:
好教程啊!

网友:
很好的教程,对kiss飞控又有了进一步了解,看得出来楼主下功夫了!支持返款

楼主:
这里再介绍关于在WIN10系统下通过USB转TTL刷写OSD固件不识别的解决办法:
步骤1:(前提先安装此驱动文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slNfx17
到设备管理器

1

右击端口

2

属性中更新驱动程序

3

选择浏览计算机查找驱动程序

4

再选择从计算机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

5

选择2010年的驱动不要选2017年的最新驱动。下一步等待安装完成,重新插拔USB转TTL。

网友:
写的真详细

网友:
楼主高手,但是怎么看啊,可以分楼层发出来哦

楼主:
另附上Kiss官方信息
1KISS产品国内官方网站www.kissracing.cn
FlyDuino旗下产品均由福州海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引进,国内仅此一家。
该网站是由FlyDuino授权建立的官方中文网站。
2、销售
唯一三家一级代理商(除此三家之外销售的产品均不作认可不负责官方保修,请悉知):
①、FPVMODEL
②、模友之家
③、龙翔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