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楼主(2017-04-02):
想入一架冲浪者带fpv
求冲浪者机型,机型配置。
飞控配置。
fpv配置,要求清晰度差不多。
一公里内清晰
自有天地飞9控,带9通接收

网友:
奧姆威 1瓦
切糕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个问题 去论坛搜关键词

网友:
一公里清晰说的不太显示,干扰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出现雪花是必然的,机型上用户加高电机座装2216 1400kv电机 图传用600mw加一个好的天线,一公里使用问题不大,飞控用户apm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不差钱的配置:
U22
品牌2212kv2000+6寸
银燕金属舵机
格式或者富力3S2200-3300
aomway 500mw或者600mw
睿思凯X9D+X8R接收机套装
小飞手或者鹰眼旗舰版显示器

练手机器不玩长距离不建议加高电机座

网友:
换其他的飞机fpv把,飘飘机入门而已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