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甲醇机调油针的方法

楼主(2017-04-02):
刚入的15级甲醇机,求问主油针,副油针,怠速油针分别是哪一个,有没有调油针的教程?

网友:
这发动机没有副油针

网友:
我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同款

网友:
怠速油针(一字起螺丝的那个),没啥卵用,严格意义上不能叫油针

网友:
主油针在那个黄铜色的那上面,黑色的,用手就可以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把主油针拨到底,再旋出2圈,然后开始点火测试,一般几下就打燃了,打不燃就油针往紧的地方扭,如果扭到底了都打不燃(可能性极地),那就松3圈,重复直到打燃为止

网友:
打的时候,风门就是那个拨动很松的那个,要保证进气口有一定的孔让空气进入(这个就是怠速油针这东西要做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把主油针拨到底,再旋出2圈,然后开始点火测试,一般几下就打燃了,打不燃就油针往紧的地方扭 ...

紧的时候,一点一点的紧,不要一下紧半圈,每紧一次都打火测试一下

网友:
立着的那个主针,飞轮上面那个怠速,摇臂上的是副针

网友:
还带电启动?
不嫌重吗?
我只能给你说个大概,需要自己结合实际情况操作,甲醇机的调整原则一般是这样的,在打的着的情况下,主油针和副油针都尽量收小,先调整主油针,大油门时如果烟雾大甚至熄火那么就放大主油针的供油量,如果烟雾不大但转速上不去且排气管有未燃烧的甲醇喷出,那么就收小主油针的供油量,主油针调整到发动机高亢有力声音不干涩,烟雾不浓且排气管没有明显甲醇喷出为初调中完成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调整副油针,极速推油门,看看发动机的响应情况,如果推油门后发动机响应迟滞,有延迟感,那么就收小副油针,总之原则就是要调整到发动机高速上得去,且油门响应灵敏不拖沓……
只能跟你说道这里了,至于“主油针”在哪?“副油针”在哪?请咨询卖家或你的上家吧……

网友:
冷门的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