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组的小四轴 3.9v 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7-04-02):
买便宜有减速组的小四轴, 配置是 720空心杯减速组
前两次飞还正常,以后就飞不起来

怀疑飞控问题,改换成 sp_f3 飞控
发现飞1分钟,就不行了要落地,电池3.9v (电池没问题)
怀疑是机油减少,给齿轮上润滑,飞1.5分钟,还是不行了

问题肯定在电机和机械部分,但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有没有过热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没有过热退磁

可能有1-2个有过(堵转过),退磁后动力就不够了, 1-2个也会影响所有,
退磁有法能监测出来吗?

网友:
是空心杯么?还是n30 n20   n30 n20手转就能感觉出来

网友A:
再就是那个电池,落地3.9不代表什么,我之前911小飞机,电池就这毛病,飞起来没劲,落地回压挺高

网友:
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就是那个电池,落地3.9不代表什么,我之前911小飞机,电池就这毛病,飞起来没劲,落地回压挺高

电机飞其他的没问题,  720空心杯, 我回头换电机试验下

网友:
电池内阻大 压降快  等你测量时已经回压了

网友B:
我买了优迪U818A带减速组的组件,加上JJ1000a主板,超级好飞  ,是8520电机的,楼主会不会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优迪U818A带减速组的组件,加上JJ1000a主板,超级好飞,是8520电机的,楼主会不会是电机问题 ...

回头我把电机都换了,看看

网友C:
电机的问题,我的和你一样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问题,我的和你一样毛病

你后来如何处理? 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后来如何处理? 换电机?

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