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地面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7-04-02):
拆桨在家调试pix,发现方向杆向任一方向打满后,飞机会自动锁上,地面站显示crash:disarming麻问是正常现象吗,如果空中这样就惨了

网友A:
机器认为你炸鸡了 当然dis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认为你炸鸡了 当然disarm

麻问这个现象正常吗

网友:
飞前要检查好

网友:
用手机飞鱼地面站会语音播报飞行器已坠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问这个现象正常吗

找个大空间 装上桨 解锁 退油门就知道了

网友:
因为你的电机没装桨,打满时pix认为你的桨已经被打断,在空转,所以显示(坠毁:上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AwC5KzXALx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不要发这种东西 警告

网友:
楼上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