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升机玩具

楼主(2017-04-02):
捡了个直机,2s供电,上面写着27M。我有个富斯i6控,不知道能不能用,或者加什么配件能遥控起来。大神们给个意见。

网友:
这是玩具…

网友:
这个帖是骗流量的

网友:
死了这条心吧,绝对不能用。

网友:
电机是有刷的,你装接收机,改有刷电调,彼此原来的板子另外装飞控,应该可以,

网友:
哈哈 看了作者  完全同意3楼

网友:
这个不好配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需要专门配套的遥控器

网友:
算了吧。就算能改也麻烦,不值得。

网友:
死了这条心吧,绝对不能用

网友:
里面基本只有电机,齿轮,桨叶可以用用

网友:
不太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