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有刷最佳电池

楼主(2017-04-03):
打算入80轴距,8520电机,2s用多大容量电池是最佳,求推荐

楼主:
谢谢大伙了,我入了550的,38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听说2S8520电机挂的比较快,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现在用的是1S600mAh的(8520电机 25mw图传),大约飞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2S8520电机挂的比较快,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现在用的是1S600mAh的(8520电机 25mw图传),大约飞5分钟 ...

不知道呢

网友B:
8520用2s电真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20用2s电真的好吗?

主要是追求一些暴力才选择,温柔就1s吧

网友C:
试试高能350mah2s。这是我目前买到的电池里内阻最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高能350mah2s。这是我目前买到的电池里内阻最小的了

谢谢,有链接吗,来一个

网友D:
正常的话300差不多.假如你飞机做个肩负.你可以上更大一点的电池450。都ok 我的挂450和300盒朋友挂300的重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话300差不多.假如你飞机做个肩负.你可以上更大一点的电池450。都ok 我的挂450和300盒朋友挂300的重量 ...

我已经入550.2s了,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电池玩无刷差不多

网友D:
挺好的反正比1s强太多了。就是寿命。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反正比1s强太多了。就是寿命。呵呵呵呵。

就是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