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3):
nazav2飞控姿态模式下,向右漂移严重,怎么处理

网友:
0.姿态模式不会定点,有风肯定会飘,没风也会多少飘一点
1.确认飞控是水平安装的,电机也是水平安装
2.确认遥控器横滚没有微调
3.远离有大片的金属的区域飞行
4.GPS尽量远离电调电机等容易受干扰的位置
5.不行的话,可以机器放水平,然后重新做IMU校准
6.提问最好发机器照片,飞行视频,容易得到解决

网友:
好像是水平没校准好 建议重心调整以后起飞

网友:
要初始化指南针,换个精度高点的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