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f3,碰到好多奇葩问题

楼主(2017-04-03):
图一,在地面站推油门很正常可是遥控器一解锁就变成了图二,推一点点油门还没到中点变成图三,我已经在地面站油门校准多次,求各位大大给些意见

网友A:
什么控,你在遥控看看油门通道有没问题

网友:
不玩穿越了。。帮不上你

网友:
我的是电机3在油门不动了还在加速

网友:
我也刚如手穿越    还是cc3d 帮不了你   拿币 帮顶吧

网友: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请高手解答。谢谢。我用的是乐迪at9,接收机的迷你sbus。地面站鼠标调试图一,四个电机完全一致。用遥控器油门轻推启动后停止,电机3一直加速直到2000封顶。如图三。

网友B:
自稳模式都这样,因为他要修正姿态。

网友:
上蒋飞起来就对了,我刚玩时跟你一样的

网友:
什么飞控啊,好像是航向偏

网友:
看看方向微调管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你在遥控看看油门通道有没问题

旧天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都这样,因为他要修正姿态。

我放在水平地面,为什么要修正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放在水平地面,为什么要修正姿态

会有的,飞起来就不会有事的

网友:
直接上桨飞就可以了
在地面站调试没有桨,飞控会自检,电机转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校准油门中点的问题,你把油门放在中立位置看看油门实际是多少,然后在配置里面把油门中点设成一样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校准油门中点的问题,你把油门放在中立位置看看油门实际是多少,然后在配置里面把油门 ...

我与LZ相似,放在平面上,其它电机不转了或转的慢,而电机3却不受控制,越转越快。校准油门中点做了,行程校准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E:
这个真没事,飞起来就好了,你飞机摆的位置和飞控校准的水平不一定重合的,飞控就会拼命要摆平,所以电机就越跑越快,但是飞控检测到竟然姿态没变,就到最大了。
飞起来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没事,飞起来就好了,你飞机摆的位置和飞控校准的水平不一定重合的,飞控就会拼命要摆平,所以电机就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先到外面开个自稳模式飞一飞看看是什么个情况   应该可以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没事,飞起来就好了,你飞机摆的位置和飞控校准的水平不一定重合的,飞控就会拼命要摆平,所以电机就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与LZ相似,放在平面上,其它电机不转了或转的慢,而电机3却不受控制,越转越快。校准油门中点做了,行 ...

不是校准,是在BF软件的配置项里把油门中点那一项改成你遥控器油门实际在中立位置时的数值,一般默认是1500,改成你实际的大概是150X,误差在1-2个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F:
重新校准水平啊,实在不行刷固件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校准水平啊,实在不行刷固件重来一次

都试过不行才来问的

网友:
我的都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