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后加点油油门不动1、3电机还在逐渐加速的原因

楼主(2017-04-03):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飞控是SPF3,轴距280,电机银燕2204 2300KV,解锁加点后油油门不动,但1、3电机还在逐渐加速,特别是电机3,飞机向前下栽

楼主:
在CF125 Configuration 中的Accelerometer pitch Trim从0调到10,Roll Trim 从0调到-8,效果也不显著,逐渐改 pitch Trim至79才有一定效果,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楼主:
将油门放到最小,1、3电机又正常了。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
我的是四个加速

网友:
各个舵是不是0位

楼主:
其它舵位都在0位未动,只是稍加点油门就不动油门了可电机3还在不管不顾逐渐加大

网友A:
上桨起飞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桨起飞一切正常!

那我改天试试。谢了哈

网友B:
是不是没做电调校准?

网友:
莫非固件出了问题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做电调校准?

做了

网友:
这好像是个通病,起飞就没事了,静止的时候各种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

手拿机子做俯仰变化,如果相关电机转速明显随着改变,那就直接上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