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7-04-03):
航模所有固定翼电机都能玩4轴吗

网友:
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的电机是可以的,比如2212kv1400的电机可以用在450上也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可以,区别在效率

网友:
当然可以,多轴的电机也可以用作固定翼的

网友A:
可能不太好,固定翼电机kv都在1000以上,只能用10寸以下小桨,四轴电机kv都在1000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太好,固定翼电机kv都在1000以上,只能用10寸以下小桨,四轴电机kv都在1000以下

穿越机都在2000以上

网友:
电机的转数要都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都在2000以上

穿越机kv高但是体积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kv高但是体积小啊

那也没有逃出四轴的定义,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也没有逃出四轴的定义,呵呵

所以固定翼电机不合适用在四轴上,不是体积不合适就是kv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固定翼电机不合适用在四轴上,不是体积不合适就是kv不合适

这话有道理,是那样的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kv低的没办法玩四周

网友:
高的转速高,浆小

网友:
差不多都可以。

网友:
你要凑齐至少4个几乎一个型号电机和电调,也不容易。。
不过,真凑齐了,就可以。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四轴的轴距要根据你合适的桨来。

网友:
固定翼的电机一般都是KV值比较大的,用到4轴上恐怕不太好,1费电,2效率太低

网友:
要看参数的,不然等着炸吧

网友:
用在固定翼上的大尺寸桨和低KV值配合的动力系统,不适用多旋翼。

网友:
可以的,只要对应kv值就行~比如su27电机2212选择kv值1400~2450的,z84电机可以选择2205穿越电机kv2300的,天捷力小胖电机2216kv1250的~太多了不举例了
只要你的电机拉力能满足固定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