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7-04-03):
刚刚买了f3飞控,启动之后4号电机启动慢,必须把油门推到百分之35才开始转,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帮帮忙。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先校准电调行程  再校准飞控水平   还不行就把配置页面   油门最低值加一点点   1030以内吧   之前我也有你这个情况    做好这些才解决了

网友:
什么模式下启动的,这些详细情况没有说,就没有办法判断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