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起飞时左右晃,咨询一下看看怎么调

楼主(2017-04-03):
我用的是f3飞控,q300机架,6寸桨,刚起飞时左右晃,飞高点后就好了,风大一点也是左右晃不过晃得就厉害了,希望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pid的p调高了呢

网友:
重新校水平

网友:
降低点P值看看

网友:
pid不对,一般默认参数都是210.180的,哪有300的,你得从新调

网友:
我也不懂…坐等答案

网友:
我手机安装不了

网友:
切到半自稳 飞机还没离地前 左右抖的很厉害!离地就好了!我的是.

网友:
调节一下P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