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3DR MINI OSD APM手动模式下 没有数据 不更新数据

楼主(2017-04-03):
打算用APM飞固定翼  刚买了权家的3DR MINI OSD  在APM手动模式下 OSD不显示OSD数据  自稳模式 返航模式等都有数据更新   即使显示数据 也不显示当前模式 飞机姿态和电压显示都正常  OSD刷过了,目前版本是V2.2。  APM固件是最新的固定翼固件  OSD左右侧 都改了单独供电 供电绝对没问题。 就是手动模式下不显示数据 无解啊 哪个大神给指导下!!

网友A:
你试试这样改行不行,我之前pix不更新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样改行不行,我之前pix不更新就是这样解决的

按你说的方法 搞定  谢谢啦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方法 搞定  谢谢啦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