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連接三軸雲台的問題

楼主(2017-04-04):
連接三軸雲台的問題 如何 作者:murphy8818 378 這個三軸雲台,該如何接到PixHawk上?

网友:
接到飞控上干嘛?控制俯仰。旋转不就接到接收机通道上吗

网友:
直接接接收机旋钮通道

网友:
SBUS模式接那?

楼主:
需要兩個通道,加一個模式選擇,請問可以如何設置,現在沒有頭緒,可以一方用Sbus , 同時用另外一方嗎?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一下各位,可以在那里找到详尽的,各个 PreArm 的中文定义列表,及相应解决的方法?

网友A:
有意想买。泡泡。求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想买。泡泡。求网站

Sbus接收機

https://s.taobao.com/search?spm=a230r.1.14.64.UUBraZ&type=samestyle&app=i2i&rec_type=1&uniqpid=-499354468&nid=529789262415

网友B:
不用接飞控,如果是2s到4s电池的话直接把云台电源线焊到分电板上,然后在接收机上找一个空余的通道把云台控制板的GND插口和控制俯仰的插口用杜邦线接上就可以了,在遥控器上设置那个通道为VA或者VB就可以了,如果你接收机通道多的话还可以把控制翻滚和模式的线也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接飞控,如果是2s到4s电池的话直接把云台电源线焊到分电板上,然后在接收机上找一个空余的通道把云台控 ...

谢谢你,我会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