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一直卡在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apm2.8飞控,不带数传,接了5v,地线、tx-rx

楼主(2017-04-04):
摄像头图像正常

楼主:
接了5v  ,地线、飞控TX-osd RX、连apm的插头上只有这三根线,

楼主:
飞控RX-osdTX这根线没有,是不是必须要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RX-osdTX这根线没有,是不是必须要接?

反正我的接了,一切正常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A:
2.8需要在主板后面有OSD功能选择焊点,看焊上没,同事OSD输出挨着电源口的I2C osd一直卡在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apm2.8飞控,不带数传,接了5v,地线、tx-rx 飞控,APM,apm飞控osd设置,apm飞控带osd吗,apm彩色osd 作者:AIbluecapf 15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需要在主板后面有OSD功能选择焊点,看焊上没,同事OSD输出挨着电源口的I2C

焊了的,只是有一根飞控RX-osdTX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需要在主板后面有OSD功能选择焊点,看焊上没,同事OSD输出挨着电源口的I2C

不接那根线影响不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一直卡在这个界面,接线正常,两边供电,焊盘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了的,只是有一根飞控RX-osdTX没接

单线是可以的,不行把OSD固件刷下看

网友(2018-01-09):
没有数传就要接那根线

网友(2018-02-10):
不懂帮顶,是不是供电不足?单独5 V    稳压模块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