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装直机,新人求助

楼主(2017-04-04):
最近收了一套PIXHACK 飞控,目的是装在450上。最近有找一些资料、视频等。还是一脸懵,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目前手头上的设备:JR DSX9遥控 山寨6通接收, JR 原装卫星。  PIXHACK 一套(含转接板 LED 433数传 电流计 GPS等)
问:1 JR 遥控 能不能用于这套飞控? 因为JR 好像无法想FUTABA 那般自定义通道并且任意制定控制波杆。
      2  如果能用于这套飞控,是不是只能通过PPM转接板转接,并且通道需8通道以上?也就是1(油门)接八,   6(螺距)接三?
      3  都说V 3.3.3的固件好,我目前在“历史固件”里只找到V3.2.1这个版本,,,,,,
      4  论坛有人说 电调需要带定速功能,铂金40A 没问题吧?
有愿意指导的大神吗?感激不尽,我付点辛苦费都行,只想少走弯路

网友A:
1:pixhack有专门接收JR控的DSM信号(挨着GPS插口)。
2:6通接收机没问题五个通道即可。
3:直升机稳定版本应该有3.4版本的。
4:用好赢电调吧性能好些定数也凑合,pixhack里定速也行。

网友:
没有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ixhack有专门接收JR控的DSM信号(挨着GPS插口)。
2:6通接收机没问题五个通道即可。
3:直升机稳定版本应该 ...

挨着GPS插口的那个信号孔,信号线就不知道怎么改了
我看PPM转接板上面有8个通道,按理说是5个通道够了,但不怎么怎么与飞控连接
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挨着GPS插口的那个信号孔,信号线就不知道怎么改了
我看PPM转接板上面有8个通道,按理说是5个通道 ...

接收机卫星口到pixh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挨着GPS插口的那个信号孔,信号线就不知道怎么改了
我看PPM转接板上面有8个通道,按理说是5个通道 ...

直接把卫星天线查到pixhack的DSM插口.

网友:
楼上正解,这几个问题,都不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