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飞控

楼主(2017-04-04):
我的f3飞控昨天还可以正常连接电脑,而今天确连接不上了,显示配置信息错误,载入网络固件也不烧写不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的也是,经常是不是短连

网友:
端口和BaudRate是否正确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或者单片机针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或者单片机针脚松了

刚才检查了一下,有一个芯片上面有一块锡滴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检查了一下,有一个芯片上面有一块锡滴上去了

应该是陀螺仪的吧

网友:
解决了吧?

网友:
试试换一下数据线,试试强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