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那么废桨

楼主(2017-04-04):
一旦发现抖得厉害。 我就换桨、求破解.....想换碳桨了、各位飞友给点意见吧

网友:
闭源商业机要是不好用只能返厂 没什么可研究的拆开也啥都看不见 建议问度娘吧

网友:
你这个是原厂桨还是一副10元自紧桨

网友:
大疆的还会抖?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跟过顶一下

网友:
这个碳浆也挺好的

网友:
是不是原装桨还是用的副厂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是机子的问题,建议楼主联系大疆客服是否返厂检修,另外我想了解你机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是机子的问题,建议楼主联系大疆客服是否返厂检修,另外我想了解你机器的型号

大疆3A

网友:
认真回答一下,如果不足,请朋友们指出。

首先,你确定你的电机动平衡不存在问题。不要上桨,缓慢推油,直至满负荷,看看有没有抖动的情况。如果有,请返厂修电机先。
其次,确保你的桨是正品。如果不是,或者受过伤,那么你就需要自己做桨的动平衡。买一个手工动平衡的工具,哪边重,就用美工刀轻轻削掉一点。或者在轻的那边贴贴纸。
最后,安全飞行,不要老碰东西。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不要频繁拆装桨。

网友:
强迫症患者

网友:
收你不要的桨

网友:
十六楼正解。

网友:
这帖子有点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