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7-04-04):
昨天夜里焊完线路之后突然连接不上电脑了,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晶片短路了,还能修吗。

网友:
先处理短路处,然后查查芯片引脚,判断是否涉及电源引脚,和信号引脚的电流,电压情况。芯片损坏是大概率 。

网友:
自己打的版吗

网友:
有技术就能修复。没技术懂基础直接换芯片。

网友:
修好后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