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X230 低风阻穿越机机架

楼主(2017-04-04):
国内应该还买不到 没有广告嫌疑
其实原理很简单 看pdf文件
机臂碳纤维板垂直设计
看有哪个高手来 复刻并改进一下

请无视机架上的GPS 飞机很贵丢不起 不飞自稳

网友:
我看到了高清图传

网友A:
我比较好奇:如果机器80%的时间是在垂直运动,这个的确可以减低阻力。

但是对于普通穿越,80%的时间都是在水平运动,这样有毛用?

网友:
我很奇怪,穿越机是用来飞速度的,但是很少有优化气动外形的……

网友:
这个飞起来阻力会低吗

网友:
额 貌似效果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好奇:如果机器80%的时间是在垂直运动,这个的确可以减低阻力。

但是对于普通穿越,80%的时间都是在 ...

非常有用,提高了螺旋桨的效率,对螺旋桨的下洗气流遮挡缩小到了极限。

网友B:
话说这个结构我以前一直想过,就是电机座不好解决,抄板子很容易的,就是这个电机座不耐炸,可能还是需要多板镶嵌才行,现在这种勾螺母方式,炸一下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结构我以前一直想过,就是电机座不好解决,抄板子很容易的,就是这个电机座不耐炸,可能还是需要多 ...

我更当心中心板的强度 好多直角 插销固定 炸多了会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更当心中心板的强度 好多直角 插销固定 炸多了会松

不炸不就行了,对了你这个高清图传,用的如何?

网友:
第一图亮到我了

网友:
确实不错的就是机臂固定不结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有用,提高了螺旋桨的效率,对螺旋桨的下洗气流遮挡缩小到了极限。

那还不如倒装桨来的彻底。倒装桨就基本没有任何机臂来阻挡下洗气流了。这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倒装桨来的彻底。倒装桨就基本没有任何机臂来阻挡下洗气流了。这不更好? ...

这个想法牛逼,而且的确有很多厂家是这么干的,不过我觉得倒装桨,这桨的生存率很低嗯……
而且螺旋桨拉力变推力,不知道算法是不是有影响……
目前主流还都是缩小机臂迎风面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炸不就行了,对了你这个高清图传,用的如何?

飞控都没有到 应该还要1个月

地面上测试 接23寸显示器效果不错

网友:
这是用来减小机臂对桨气流的阻挡,有的机架机臂很宽,这样会损失一部分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