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F303 v2(195mm机架)穿越机新手装机篇

楼主(2017-04-04):
B6 F303 v2195mm机架)穿越机新手装机篇
穿越机那么火,每次看大神们飞行视频,越看越像自己飞的一样。。。。  观望了一段时间 .......花钱吧........这篇文章很简单,没有太多图,主要把流程和注意事项写出来,建议先不要装机,先泡论坛和QQ群,多看、多问(问问题时要表明问题,自己都没说明白别人怎么帮你看)不要急,虽然刚买回来都是那么激动......... 总之装机还是很简单,好多部件高度集成了,不但省区空间了,使用起来也很方便,比如osd吧:选项开关打开,接好图传就直接可以用,不用在买USBTTL设备刷固件、调参 弄的一头雾水......bf就可以解决了确实方便不少,后面的调参就自己好好学吧........  你需要的就是多看视频,稳重已给你放好视屏链接,
B6 FPV (穿越机竞速群) 群号:281657526
论坛:fpvrace.cn  模友之吧:www.moz8.com   5imxbbs.5imx.com
内容:
1、硬件安装
2、调参软件和usb通讯程序的安装
3、飞控简单的调参(让其能飞起来)
附件:
1、betaflight-configurator-1.8.1汉化版16-9-17 (建议用英文原版)
2、zadig_2.2usb通讯软件)
3、f303 3.13.1.5固件
飞机配置:
飞控:F303 V2
机架:b6 195mm
电机:致盈动力EX2205 2350KV
电调:猛禽390RAPTOR BLHeli-S 30A
图传:欧姆维TX001
摄像头:雨燕Swift
电池:格氏1550mAh14.8V 95C 4S
浆:乾丰5040三叶
当时价格算的1400多,年前团购优惠实付1300元不到,可以问问客服有没有优惠
电池既然从厂家发的,两个快递 发的顺丰
准备工作:
  准备烙铁、焊锡、助焊剂、尖嘴钳、剪刀、螺丝刀等建议使用两个焊头,刀头可以焊接电源总接口和电调电源接头,普通烙铁头可以焊小的接头,这样焊起来轻松许多温度在400℃挺好,个人用936的烙铁,也可以买黄花的烙铁 50元左右好像。机架真不错,边缘打磨很光滑,还有中间的萝卜logo。找个盒子装好螺丝,保存好说明书,已方便以后和使用。

1.先假组以下,看看效果和怎么布线不要急着装机,比划好之后先把飞控装上,有个问题就是飞控贴着机架,电池扎带没法装,只能加个垫片,我找的是饮水桶的封口,然后用转头开个洞就好了,垫子不要太高。

2、装电调和电机(先查看接线图)电调线长一点吧,选好位置剪断线焊接就行了,确定好电机的方向,在焊接奥。

3、焊接图传、摄像头接线。(同上先查看接线图一定要确定好位置,我的奥姆维图传电压插错,模块烧了呜呜呜)可以在接口处扎个扎带,这样不会因插拔接口造成接口脱落,接着就装摄像头支架,(这里支架位置低,摄像头架子装不上,BB响碍事加高就可以了)。图传放着摄像头后面用3M双面胶和扎带固定就好,接收机放在中间支架正好夹住。调好摄像头角度就可以了。

楼主:
第二部分:地面站BetaflightBF)安装和飞控通讯程序安装
  因为BF属于谷歌浏览器的一个程序,在你安装这个之前你也必须安装谷歌浏览器,自己在百度搜索下载打开谷歌浏览器之后,在设置选项-设置-扩展程序-勾选开发者选项-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选好自己解压的位置确定之后就会出现下图了,此时就可以打开地面站了。
:usb通讯程序的安装(必须安装,否则无法和飞控通讯):
装好地面站后,你发现无法识别com口,所以还要解决一个问题:USB和飞控通信。
(以下文章转自5IMX模友:liujiang168

  运行ZADIG软件配置BOOT状态时的端口驱动程序,具体步骤如下图:
双击程序图标运行

程序主界面

按下图点选

再点下拉箭头找到BOOT字样的设备并选择

点最大的按扭

点安装

安装成功

之后有叹号的BOOT LOADER设备会消失,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COM和LPT)中会出现一个新的端口,这时飞控又可以与电脑通信了。

网友:
电机转向BL可以随意设,走线干净好看即可。

楼主:
第三部分:飞控简单的调参(让其能飞起来)
  刷固件部分在此不做说明,请看下方链接视频(调参还是把下面的视频看下在动手)
量子农场系列装机视频:http://fpvrace.cn/portal.php?mod=view&aid=103
Fpvrace.cn kz出的装机视频:http://fpvrace.cn/portal.php?mod=view&aid=2
B6 萝卜哥f303飞控调参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MTQ3OTg4MA==.html?spm=a2hzp.8253869.0.0&from=y1.7-2
解决好通讯后,插入usb接口,进入主界面( f303 v2默认已刷好最新固件)
选好com口和115200的波特率点连接即可进入,进入后选择加速度计校准等待校准后进入端口项。
打开端口选项中,uart3选项中的 serial RX 选项打开(serial RX:为接收机串口一定要选择,不然飞控无法接入接收机,后保存重启即可,也有的在UART2,自己尝试下)
在设置中选好机架类型(根据自己的机架一般都是X型机架),油门的最低值(1070)、中间值(1500)以及最高(2000),接收机的类型,f303自带电流计 设置好电压数就可当电量不足飞控的bb响就会报警。
下方的选项,默认先不要开启,保存重启。OSD打开即可,接入图传后:电压、信号强度、飞行时间、水平、等。
进入接收机选项,校准遥控器行程量(此步骤建议看视频),除此还需两个开关AUX1AUX2,一个设置飞行模式另一个则设置寻机(打开开关飞机会发出报警方便你炸鸡后寻找飞机。还可以设置led灯等功能)
飞行模式:我们用AUX1(三段开关)来切换飞行模式,拨动开关把进度条调到开关的点就可以设置好后保存重启。
模式含义:
ARM:     解锁
ANGLE:   自稳
AIR MODE:低油门
BEEPRE:    蜂鸣器开关
LEDLOW:  LED灯开关
ACRO PULS: 特技模式
BARO:     气压定高
MAG:     电子罗盘锁头
OSD SW:   OSD开关
FAILSAFE:   失控保护
Kz:飞行模式详解: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MDIzNDY4OA==.html?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ic_relation.5~5!2~5~5!6~5~5~A&from=y1.2-1-105.3.4-1.1-1-1-3-0
保存后重启,模式切换到自稳模式就可以推油门了....... 摇杆要轻轻的抚摸奥......
大神是不是捏的.............

网友:
是捏的还是不是捏的,哈哈

网友:
可以顶一下

网友:
咋不用DSHOT电调

网友:
图传很危险啊

网友:
遥控接收机布置在哪了?

网友A(2017-11-20):
接收机接在什么意思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接在什么意思位置上

摄像头后面

网友:
电调中间俩根细线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只接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