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翻译】OMNIBUS F4 AIO, F4 V2/V3 and F4 Pro 系列飞控资料

楼主(2017-04-04):
最近入手了Omnibus F4的飞控,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国内关于这个飞控方案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查阅了不少国外的资源。
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翻译了中文,和大家分享。

下文是Betaflight官方关于使用Omnibus F4 需要注意事项的解释。
原文地址: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Board---OMNIBUSF4

OMNIBUS F4 AIO, F4 V2/V3 and F4 Pro 系列飞控资料

使用OMNIBUS F4 V3 和 F4 Pro V3 的用户需要特别注意

OMNIBUS F4 V3(第三版) 和 F4 ProV3(第三版)系列飞控的SBUS焊盘是对应串口UART6的,而不是和以前版本(V2)版,SBUS焊盘是对应串口UART1的.
,  OMNIBUS F4 V2 & V3 :Identifying revisions 查阅以上网址的图片来分辨出OmnibusV2和V3版的不同,便于拿到飞控的同学辨识自己飞控的版本。
Omnibus F4系列飞控的LED Strip针脚在Betaflight 3.2.X的固件版本之后,会重新定义针脚位置。

在Betaflight 3.1.0和更早版本的固件中,OMNIBUSF4飞控使用PWM5作为LED针脚输出,OMNIBUSF4SD使用PWM6作为LED针脚输出,飞控板上标注成LED的针脚是没有作用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原始的OMNIBUS F4 AIO飞控的LED针脚是没有定义的。不过呢,最新版本的OMNIBUS F4系列飞控的LED针脚定义都已经正确定义到飞控板上的LED针脚上了。但不幸的是,这些针脚没法在betaflight 3.1.X系列固件里面正常使用,但是在betaflight 3.2版本里面会正常。这意味着你现在连接好的LED接线在更新固件以后就没法正确使用了(除非你使用repmapped命令来变换针脚定义)。当betaflight3.2版本发布以后,请仔细阅读发布说明。

飞控名称

虽然飞控方案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制造商,称呼的名字不一样,详见下表。

+----------------------+----------------------------+-------------+
|制造商 myairbot.com  | 制造商RTFQ                       | BF 固件   |
+----------------------+----------------------------+-------------+
| OMNIBUS AIO F4       |FLIP32-F4-OMNIBUS          |OMNIBUSF4   |
| OMNIBUS AIO F4 V2    |FLIP32-F4-OMNIBUS V2       | OMNIBUSF4SD|
| OMNIBUS F4 Pro       |FLIP32-F4-OMNIBUS V2 PRO   | OMNIBUSF4SD|
| OMNIBUS F4 Pro (v2)  |                            |             |
+----------------------+----------------------------+-------------+

OMNIBUS F4 AIO 规格

  • 使用SPI总线的     MPU6000系列陀螺仪
  • 使用STM32 F405处理器, 运行     Betaflight 3.0 以后的固件
  • 支持SBUS/PPM 输入 (焊盘就)
  • 6路PWM 输出     (1-4通过焊盘和SH连接器, 5-6 通过焊盘来连接)
  • 没有气压计
  • 128Mbit 容量的闪存

OMNIBUS F4 Pro 规格

  • 使用SPI总线的MPU6000系列陀螺仪
  • 板载 OSD (通过betaflight固件控制, OSD运行在更快的SPI总线上)
  • 板载MicroSD卡插槽用于blackbox记录功能
  • 板载气压计 (BMP280)
  • 搭载F4 处理器 (F405)
  • 自带5v 3A的 SBEC
  • 板载电流计
  • 板载AV信号滤波器 (仅支持使用     5V的图传和摄像头)

Betaflight 3.1 规格和配置
OMNIBUS F4 AIO
  • 使用 OMNIBUSF4 固件.
  • LED strip 针脚为 PWM5.
针脚定义与资源列表 (WIP)

名称

内部针脚

计时器

DMA

默认定义

备注

RSSI

A0

仅支持PWM信号

PWM5

A1

5,2

1,4

motor 5, led_strip

PWM4

A2

2,3

1,1

motor 4

PWM3

A3

2,4

1,6

motor 3

PWM6

A8

1,1

2,3

motor 6

UART1 TX

A9

1,2

2,2

serial_tx 1

在v3.1的固件中不能自定义

UART1 RX

A10

1,3

?,?

serial_rx 1

在v3.1的固件中不能自定义

PWM1

B0

3,3

1,7

motor 1

PWM2

B1

3,4

1,2

motor 2

LED

B6

4,1

1,0

J9  (v3.1的固件中不可用)

PPM

B14

12,3

n.a

ppm

CH2

B15

12,4

n.a

UART3 TX

B10

2,3(!)

?,?

serial_tx 2

UART3 RX

B11

2,4(!)

?,?

serial_rx 2

CRNT

C1

---

2,4

adc_curr

VBAT

C2

---

2,4

adc_batt

UART6 TX

C6

8,1

2,2

serial_tx 3

UART6 RX

C7

8,2

2,3

serial_rx 3

CH5

C8

8,3

2,4

CH6

C9

8,4

2,7

OMNIBUS F4 V2 和 F4 Pro 飞控
  • 使用 OMNIBUSF4SD 固件.
  • LED strip 针脚是 PWM6.
针脚定义与资源列表 (WIP)
(现在还没写好)

其他资源

接收机设置

串行接收机
对于OMNIBUSF4飞控来说, 串口UART1用于连接接收机,可以支持三种规格的接收机,可以在以下三种规格中选择
  • SBUS 协议的接收机     (通过反相器), 这个针脚和PPM输入针脚是共用的.
  • 卫星接收机 焊盘 (没有反相器)
  • 通过串口UART1 焊盘 (没有反相器)

卫星接收机的对频(仅针对3.1.6版本以后的固件)

  • 首先通过Betaflight的调参软件中,定义你的接收机端口,把串口UART1设置为Serial RX,然后保存。然后切换到配置页面中的接收机选项,根据你的接收机,在以下两种规格里面选择
    • DSMX选择Spektrum 2048
    • DSM2选择Spektrum 1024
  • 然后在CLI命令行里面运行:

set spektrum_sat_bind = 9
set spektrum_sat_bind_autorst = 0
save

  • 等待飞控重启,然后拔掉USB连接线,断开飞控的电源,等待一会儿,再重新连接USB电缆。
  • 接收机上的对频指示灯应该开始闪烁
  • 打开你的遥控器,并置于对频模式
  • 现在对频指示灯应该常亮
  • 关闭遥控器
  • 最后,在CLI命令行里面输入以下命令,来使接收机退出对频模式。

set spektrum_sat_bind = 0
save

  • 最后在Betaflight调参软件里面,确认接收机通道映射顺序为TAER即可。

译者注:由于Omnibus F4 V2飞控板载只有一个反相器,所以如果你使用Frsky XSR接收机,接收机的SBUS输出和Smartport输出的信号都是反相的,会导致使用SBUS的时候,数传就没法正常工作了,或者说需要使用数传的时候,只能使用PPM方式。

知道了原因以后,解决的方法就简单了,会在下一次更新中详细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
好帖,顶,我也是F4

网友:
@蜗牛 你的福音!LZ太有爱,狼哥快来加精!

网友:
虽然不玩穿越 路过顶帖

网友:
同款遥控 继续顶帖

网友:
翻译的很好 F4新东西 有些设置很奇怪

网友:
好帖!早就用上了

网友:
我入手了pro v2,目前没想到电源负极

网友(2017-07-03):
写得非常好,正迷惑LED接口

网友(2019-04-15):
楼主好,我的f4proV2,接收和数传好像占用同一个口,不能同时使用,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9-11-07):
好贴,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