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求大神发一下跟7008对频的视频,说明说看不进去,谢谢了

网友:
futaba FUTABA,对频,transfer station,hyacinth,realize 作者:大牛 9501 这个百度搜一下最好了,何必伸手党呢。

网友A:
1:7008上电
2:打开控进入SYSTEM菜单
3:选择FASSTTest-14CH SINGLE G
4:再选择LINK. 然后确定 就可以完成对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08上电
2:打开控进入SYSTEM菜单
3:选择FASSTTest-14CH SINGLE G

谢谢,已经接上了,但是机没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08上电
2:打开控进入SYSTEM菜单
3:选择FASSTTest-14CH SINGLE G

对上了,但是飞机还是不动这是什么原因,是控还是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上了,但是飞机还是不动这是什么原因,是控还是飞机?

用什么飞控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飞控呐?

futabaT14sg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T14sg

你是用遥控器直接控制飞机啊,那就7008对上频之后把斜盘的三颗舵机和尾舵机插入7008对应的通道上就可以了。

楼主:
好像我的不是这样的,X3就一条线插7008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遥控器直接控制飞机啊,那就7008对上频之后把斜盘的三颗舵机和尾舵机插入7008对应的通道上就可以了 ...

好像我的不是这样的,X3就一条线插7008上面。

网友:
这个百度搜一下最好了,何必伸手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我的不是这样的,X3就一条线插7008上面。

那是接的S.BU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