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heli电调控制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7-04-05):
我现在正在使用BLheli电调控制1000KV的电机,在BLHeli的设置中,配置如下,请问如何计算马达的转速?按照我的理解,输入信号为PPM信号,频率为60HZ,占空比为6%-12%。在控制电机时,PPM信号分解为对应通道的PWM信号,由PWM的信号的占空比和电压值可计数输入电机的有效电压值Vvalue,则电机的转速=Vvalue*1000KV,不知道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想知道准确电机转速并控制..还是要有个闭环才行..这样的只是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准确电机转速并控制..还是要有个闭环才行..这样的只是理论值

也就是说理论上,我这样计算是正确的?我现在先不考虑闭环控制,就是想理论上计算电机的转速。但是我比较疑惑的是PPM信号不是与电压值无关吗?只是PPM信号的2个上升沿之间的值决定输入信号大小,不是很清楚怎么由PPM信号推算出电机的转速?还请帮忙,大神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理论上,我这样计算是正确的?我现在先不考虑闭环控制,就是想理论上计算电机的转速。但是我比较 ...

其实是没办法推断出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