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6 罗盘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7-04-05):
如图,罗盘校准的时候,无论我怎么动,都只显示成一个平面。而不是一个球体,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沙发。换换mission planner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换换mission planner版本试试

好的,我现在用的是自动更新后的最新版,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
校准罗盘  你还是用旧版本 容易成功 不行就强制修改偏移

网友:
换个低一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

网友:
帮忙顶起来,希望能帮到你忙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确定是罗盘的质量问题。我找卖家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