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线断了,哪位大神知道线叫什么

楼主(2017-04-05):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拔插头拔掉了?买插头焊上咯

网友:
焊好用胶枪粘住

网友:
是几孔的端子

网友:
红黑电源正负  绿黄数据 R  T

网友:
给淘宝上买个

网友:
我也断了在淘宝上买根

网友:
去某宝上找一样型号的GPS图,看插头线序就知道了。

网友:
端子线,你看看几PIN的,在网上买一根,把现在的剪断焊上。

网友:
在网上买间距1.25的端子线就可以了,很便宜的,不需要买专用GPS的线

网友:
apm连接线 gps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