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fpv,图像叠加后飞控信息超出屏幕边缘

楼主(2017-04-05):
山狗没开之前数据一切正常,开了山狗电视输出功能后,osd叠加的信息就超出屏幕边缘了,改了分辨率不行,制式改了也不行,各位模友看看是怎么回事?
山狗是SJ9000的

网友A:
把osd 画面重新编辑下,都往中间挤挤就好了

网友B:
不懂帮顶了 鹰眼用户路过

网友:
OSD配置软件里把需要显示的叠加信息往屏幕中间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sd 画面重新编辑下,都往中间挤挤就好了

估计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帮顶

谢谢,项目搞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了 鹰眼用户路过

当时应该买鹰眼的……山狗各种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应该买鹰眼的……山狗各种不爽

都是从山狗玩过来的。一下买了两个鹰眼,备用

网友:
明明也差不了多少钱,为毛这么想不开要买山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项目搞的怎么样了?

快递中……

网友:
这不是问题!

网友D:
楼主有个东西参考下,你把摄像头设置改下,NTSC/pal模式切换下,或者把osd设置的NTSC/pal切换下,我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两种视频制式不一样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个东西参考下,你把摄像头设置改下,NTSC/pal模式切换下,或者把osd设置的NTSC/pal切换下,我有遇到 ...

好的,我看osd后面有个pal的焊点呢,是不是要把那个焊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osd后面有个pal的焊点呢,是不是要把那个焊起来

你标题后面说的制式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标题后面说的制式又是什么呢

山狗电视输出制式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标题后面说的制式又是什么呢

电视输出制式,N制是逐行扫描,p制是隔行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输出制式,N制是逐行扫描,p制是隔行扫描。

这个我知道…………请注意看对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