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17-04-05):
这种电调为什么不把信号上的地线和电池上的地线焊到一起呢,这样不就又省出一根线,布线的时候不更美观了么?

网友:
因为不好插接收机

网友:
个人感觉,单根线容易断。大机器不像穿越机电调线短,大机器信号线相对长,单根的强度不够。

网友A:
双线可以做成绞线,减少干扰,,我猜的

网友:
这个是乐天20安,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不用单根线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多轴用的。多轴用就意味着电池给电调供电,飞控和接收机会用到其他的电池或者模块供电。

网友:
负极给电调的信号做参考的。不和动力负极连接

网友:
我穿越的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多轴用的。多轴用就意味着电池给电调供电,飞控和接收机会用到其他的电池或者模块供电。

这个就两根线,不能供电的

网友C: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回贴,多赚牛币,早点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双线可以做成绞线,减少干扰,,我猜的

正解

网友:
适应不同机器

网友:
一来增加强度,二来形成短响应回路

网友:
可以减少干扰,作为参考电压,保持响应时间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突突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 ...

同赚牛比!

网友:
这是电调,我的三观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