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6摇控器

楼主(2017-04-05):
新手,请问大神们!mc6控器跟apm2.8校准不了的吗??为什么我校准的时候每一个按键都不对的呢?

网友:
换个控吧,mc6要改装才行

网友A:
改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fa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三段开关

换控要换那一种资金有限……

网友:
遥控器有三段开关,换控吧,我跟你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控要换那一种资金有限……

换天9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天9吧楼主

把我卖了也买不起……

网友:
换一个控

网友D:
Mc6我就用,一套淘宝才一百,距离也远,设个反航,定高,定点,要玩航拍就不够用了

网友:
换控才行,那个太低端了,!!!!!!!!!

网友:
至少富斯i6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6我就用,一套淘宝才一百,距离也远,设个反航,定高,定点,要玩航拍就不够用了

请问那应该怎么弄,需要地面站吗?

网友:
开关是这样的,我试了几天才设好的,DR开关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