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选择

楼主(2017-04-06):
各位大神你们玩穿越,一般用什么电调,帮忙推荐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A:
kiss 万年不升级都行
别买8位的电调了

网友:
黑蚁飞塔F4

网友:
支持一下,刚刚入门,不懂学习中

网友:
银燕子弹电调也不错

网友:
银燕紫弹不错

网友:
数字信号的好

网友:
br的电调,好用,还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ss 万年不升级都行
别买8位的电调了

这话说的,的确是万年不升级一步到位了。。。当初我也这么想的,可电调不是消耗品么,kiss太贵了。

现在我用的是好盈乐天迷你电调,牌子货,基本没出过问题,市面上BLheli,BLheli-S,Dshot600新老规格都有,20A/30A价格差不多,还有电机电调套装,装新机器很划算。

杂牌么,找个靠谱店家买20A小蜜蜂好了。。用着也挺好。

网友:
只用好盈电调

网友:
紫弹30A电调

网友:
用什么电调都无所谓。

网友:
够用,轻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