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制2212电机,大概需要多少米长的漆包线

楼主(2017-04-06):
如题,好在网上订购

网友A:
同问下,一个朗宇2204电机,kv好像是1600的,f3p电机,烧了,拆开看好像线是0.21的双线,要多少匝

网友B:
0.21的多买点,别想着一次成功。2212 2200kv我好像是十股并绕,6匝,一相长度大概80厘米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1的多买点,别想着一次成功。2212 2200kv我好像是十股并绕,6匝,一相长度大概80厘米左右吧

多谢,那这么看就只有先多买点儿了

楼主:
再麻烦问下铝制漆包线比铜的差多少,价格上要便宜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下,一个朗宇2204电机,kv好像是1600的,f3p电机,烧了,拆开看好像线是0.21的双线,要多少匝

7-8左右,出来的KV大约在1600-14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