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萝丽新6通接收机第五通道设成s.bus功能后就不回传电压信.....

楼主(2017-04-06):
萝丽三代新6通接收机开s.bus功能后,不回传电压信号,而且其他通道就都没输出了,只能用第五通道s.bus信号!谁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A:
请问萝丽的Subs怎么开启?地面站怎么设置?

网友:
开启SBUS并不影响电压回传
SBUS和其他通道不能同时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萝丽的Subs怎么开启?地面站怎么设置?

接收管理里面设置。需要自己加三极管反向。
地面站当然要设置SBUS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管理里面设置。需要自己加三极管反向。
地面站当然要设置SBUS输入

网友:
萝莉正解。。。。

网友(2017-05-11):
引用 网友A:
感谢萝丽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