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的使用

楼主(2017-04-06):
买了一个915数传准备安在四轴上,但是却不知道怎样使用,求各位模友告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描述一下你的飞控,别人才好帮你。找个串口,正负±电源,数传的r对飞控的t,数传的t对飞控的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一下你的飞控,别人才好帮你。找个串口,正负±电源,数传的r对飞控的t,数传的t对飞控的r.

飞控是apm2.8,数传连接我会,但是后面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就调参,飞航点,没什幺鸟用,我的后诲,应该买个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调参,飞航点,没什幺鸟用,我的后诲,应该买个图传

首先得知道玩

网友:
数传很好玩的,

网友C:
一句半句说不清楚。没有数传也可以飞,是为了方便调参和规划航线用的。具体给你找了视频,你好好学学吧。视频是PIX的,地面站以及使用方法与APM一模一样,可以参考。

网友:
教程还是蛮多的

网友D:
数传就是个无线的数据线,那数据线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传就是个无线的数据线,那数据线有啥用?

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半句说不清楚。没有数传也可以飞,是为了方便调参和规划航线用的。具体给你找了视频,你好好学学吧。视 ...

谢谢大神,我先去看看

网友E:
apm链接数传,osd,需要准备一个y线apm飞控telem接线线头标注是(5v,tx,rx,g),osd(5v,rx,g)

注明,tx和rx线需要对换接在数传和os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链接数传,osd,需要准备一个y线apm飞控telem接线线头标注是(5v,tx,rx,g),osd(5v,rx,g)

注 ...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言难尽

那就用两言说一下,看我能不能帮你,我用的915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两言说一下,看我能不能帮你,我用的915数传。

我想买都买了,就把它装上去玩玩,可是不知道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买都买了,就把它装上去玩玩,可是不知道弄

那就看你想干啥了。我买就是为了调参和校准,其他功能没在用也暂时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看你想干啥了。我买就是为了调参和校准,其他功能没在用也暂时没必要。

想用来规划航线,查看飞行数据等。。

网友:
八楼是个好心人。

网友(2017-12-03):
赞!八楼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