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旋翼无人机飞行时无法定点问题

楼主(2017-04-06):
apm四旋翼无人机飞行时无法定点有哪几种原因

网友:
gps信号不健康

网友:
gps不行,罗盘不行,参数不行。参数不行是定不好,其他不行是定不了。

楼主:
我在室外飞的时候显示3D已定位,蓝灯常亮,具体要看卫星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室外飞的时候显示3D已定位,蓝灯常亮,具体要看卫星数吗

apm好久没玩过了,gps健康度有个值的,具体忘记了,看看论坛教程

网友A:
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你切定高能稳定飞行嘛?定点模式的时候是一个方向偏还是随机偏

网友B:
GPS信号正常,加速度计校准正确,罗盘校准正常的话就要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微调和电机安装的是否都是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你切定高能稳定飞行嘛?定点模式的时候是一个方向偏还是随机偏 ...

我切定点模式时不能稳定飞行,飞行到4米时飞机不受遥控器控制,朝一个方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信号正常,加速度计校准正确,罗盘校准正常的话就要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微调和电机安装的是否都是垂直的。 ...

没错,微调都归0 其他也没错,就是定不了点

楼主:
我的都搜到8颗卫星了,不是GP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都搜到8颗卫星了,不是GPS的问题

8颗星你还想定点不飘?我十几颗星hdop值都才0.7,你看看你自己hdop值多高了

网友:
新手课堂,APMP2.52 一切定点模式,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8颗星你还想定点不飘?我十几颗星hdop值都才0.7,你看看你自己hdop值多高了

不是定点不漂是定不了点哈哈

网友:
罗盘不健康 gps信号弱

网友:
如果能切到定点模式定不了的 就是精度不够 飞机在跟着gps定位跑 建议…换好罗盘试一下要外置的m8n足够用了 到室外再重新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8颗星你还想定点不飘?我十几颗星hdop值都才0.7,你看看你自己hdop值多高了

正常hdop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hdop要多少

小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