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固定翼问题

楼主(2017-04-06):
做的双发固定翼,油门越大越低头严重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电机下拉角度太大了吧

网友:
首先试一下能不能关油门平飞,舵面要回中,能就说明重心正确了,那就是是电机拉力线太低了,抬起一点,慢慢试

网友:
下拉角有问题

网友:
双发固定翼 中心稍微靠后,起飞以后向下微调升降舵

网友:
我的双发也是这样,调了一次 很好飞

网友:
感觉是水平升降舵没调好。

网友:
几种情况皆有可能。

网友:
兄弟…你这个是头沉!重心往后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