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个人桌面打印机能打的一体机架

楼主(2017-04-06):
随手撸了一个一体机架,飞控选择pix mini的尺寸,静力模拟带50N如图:

新人设计,不喜勿喷,附SLDPRT;后续做出来还会持续修改方案同贴更新,望大牛指导!
由于打印机直径最大180最大装5045级别的动力

网友A:
看得出,确实是随手做的~~这是受力之后的图吗?请问这软件叫什么?

网友B:
sw的仿真插件?

网友:
看着挺新颖的

网友C:
怎么看着机臂好像是弯的

网友:
50N?有点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机臂好像是弯的

加了50N的下压力,大约5kg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啊,我以前用迈达斯可以做出这个效果来。不过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啊,我以前用迈达斯可以做出这个效果来。不过好麻烦

solidworks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确实是随手做的~~这是受力之后的图吗?请问这软件叫什么?

有时间就改进改进设计,第一版已经在打了,可能还有一天。。
这个是上表面收到50n压力之后的图,形变也是。
solidworks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仿真插件?

对的,2016自带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机臂好像是弯的

这个是加了50n拉力之后的形变,设计图是直的

楼主:
加上10几20的话对这个设计就比较没存在感了。。。因为考虑打印件强度本身有问题所以上的50

网友:
三角洲的成型面积确实紧张

网友:
机械的都会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