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rate值和p值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4-07):
托吧内模友的大力帮助,我的穿越机终于飞起来了,但是没有调任何解锁通道情况下,方向打左上不了锁,求吧内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这两个问题

网友A:
P值对应打杆力度,rate 对应速率,在P 值定了的情况下,rc rate 可以灵活的改变摇杆行程量输出的大小, super rate 可以使摇杆在极限位置拥有更大的变化速率。
你这个解不了锁的情况需要调节遥控器,使得行程量在1000到2000之间,最好刚刚超过这个范围,比如998到2021

网友:
电调没有校准

网友:
没有看懂你具体要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值对应打杆力度,rate 对应速率,在P 值定了的情况下,rc rate 可以灵活的改变摇杆行程量输出的大小, supe ...

我不是解不了锁,是解锁之后上不了锁

网友B:
解锁了就能上锁吧,难道你电池一插上去电机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了就能上锁吧,难道你电池一插上去电机就转?

插上电要解锁才转,但就是上不了锁

网友C:
油门最低,方向反打,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低,方向反打,不行吗?

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