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知道了电机的KV值后,怎么配桨?

楼主(2017-04-07):
1000kv的配几寸桨?
1400kv的配几寸桨?

网友:
转速高扭力就小

网友:
3s电池下,KV900_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74的浆9寸的浆也可以。1400的9寸

网友:
多去淘宝上看,搜航模电机,然后下面都有详细参数表

网友:
1400用8060

网友:
1000kv 9到10寸
1400kv 8到9寸

网友:
2212电机为例,1000kv 配10寸,1400配八寸

网友:
这问题问的。。。。。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