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天线弟兄14DB天线上手测试

楼主(2017-04-07):
很荣幸被选中获得Brother天线弟兄的14DB平板天线的测评机会,手里有的全都是蘑菇天线之类还有一个雪人天线,马歇尔最早的三叶草,肥鲨四叶草,小雪人,还有一个不知名的三叶草裸体版短天线。
    拿到手里作为一个爱折腾的人我肯定不是先把这个14DB天线装在眼镜上,首先就是把它大卸八块,所谓大卸八块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用平头螺丝刀翘啊扣啊,好不容易把外壳撬开了,天线外壳卡口扣在一起然后用胶水粘起来加强固定,作为一般天线来讲没有什么维修过程可言,这种固定方法本人觉得还是可行的,结实可靠。

这个天线的极化方式应该是标准的平板吧,我对这个不懂,拆开后看内部就是一个铜板固定在外壳底部,我设法想拿出来,可是怎么也弄不动,应该底部用胶水固定了。
天线头顶部的白色胶水封头,里面应该就是振子天线了,没敢拆哈哈。
和飞沙四叶草比起来有点巨无霸的感觉
安装在眼镜上稍显巨大但还不是怎么大。
再说说这天线的外观
应该是厂家测试品所以没有过多的修饰,没有logo没有信息标识,我想应该在后续的版本上厂家会加上。
最后来看看我对接受效果的看法
我图传都是垃圾图传TS58系列的,这次装的是200mw的TS5828,我飞基本上飞机用的都是雪人天线,耐炸并且效果相当不错。眼镜上的接收机用的是RJX的TS5808双接收,固件版本是1.7,接收天线用的是飞沙的四叶草和马歇尔三叶老天线,之前这样飞基本上200~300米距离没有问题,由于图传的原因一直都有点雪花,但是不影响使用。当我把14db平板装上以后,效果非常明显,首先角度上大概能达到150°的样子,我把飞机放房间里自己背对背走出去隔了四间房间在走廊里还能收到信号(背对飞机,在公寓走廊),这天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装回上沙四叶草之后到先前的位置早已经看不到任何画面了。高增益看来不是吹的。
8DB平板在路上,等到了有机会再来个对比测评哈哈哈

网友:
我也申请了一个 天线来测试。找时间去拉距

网友:
看起来好不错呀,我也很想申请。

网友:
非常感谢 guoguo123 兄弟的开箱大概测试,期待拉锯对比测试。某宝搜索:店铺: 无线弟兄

网友:
略大,眼镜有点尴尬

网友A:
应大家提出的建议,新款Brother天线,外观尺寸做了调整,更轻便更美观,安装在眼镜上不累赘。尺寸大小为:长5.7cm,宽5.7cm,厚度1.5cm。接收角度可达到150度,是目前相同体积定向天线中角度最大,穿越机竞技级别天线中利器。大家问题咨询可以搜索 某宝,店铺: 无线弟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大家提出的建议,新款Brother天线,外观尺寸做了调整,更轻便更美观,安装在眼镜上不累赘。尺寸大小为: ...

改进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