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巡航APM2.8小车的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7-04-07):
如何选择与与APMA2.8相配的电机?要慢速的。

网友:
慢速你就选kv值低的就好了呀,然后根据你的车子选择相应规格的电机

网友A:
扭矩有要求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有要求伐?

车子不大,也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a775543810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看不懂

网友:
巡航车一般都用uno板吧?你搜下shield b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