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f3飞控

楼主(2017-04-07):
  把把滚率调了一下  现在翻滚速度比较满意了   但手动模式下翻转 过程中总是出现 失控炸机的情况  是打开air模式的  油门怠速也合适  半自稳随意翻也没有事    下面是调参数据    大神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看不出失控问题,但是电调pwm速度可以设置为2000hz,500hz那是5年前的电调标准。

网友:
另外是手法,yaw的rate值那么高。。。。。光速转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失控问题,但是电调pwm速度可以设置为2000hz,500hz那是5年前的电调标准。

我看出问题了   有个马达被我电吹风吹的太热可能是消磁了   难怪那个电机起步总是慢些    在翻转他单独停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出问题了   有个马达被我电吹风吹的太热可能是消磁了   难怪那个电机起步总是慢些    在翻转他单独停 ...

重新校准马达怠速就行了嗯

网友:
马达被电吹风吹的太热可能是消磁了

网友B:
电机pwm从pid分离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pwm从pid分离有什么用

不晓得

网友:
弱弱的给你顶一下 不玩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