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版棒子天线测试

楼主(2017-04-07):
手里有两根改良版的棒子天线,大家也叫小辣椒。是朋友送的,顺便测试下供模友参考,测试设备是130飞机上的200mw的图传发射,配的是改良版的天线,红色是铜管屏蔽,银管是镀银屏蔽,接收端用的是鹰眼的小飞手,测试下来两个(铜,银)屏蔽管差不多,所以只放了银管的测试图片,做地面拉锯测试仅供模友参考 。
接收天线一共用了6种,上图大家自己看  测试距离根据地图上来 只远不近。

====================================================

100米左右

==============================================================

200米左右

==================================================================

300米左右

================================================================

400米左右

==========================================================

500米左右

网友A:
额,突然觉得蘑菇天线好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突然觉得蘑菇天线好渣啊

也不能这么说,也有环境的影响  我觉得 300多米内信号很稳定了 ,玩穿越来说差不多够了

网友B:
简单明了的测试,让大家选择天线时候能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网友C:
楼主应该原地转一圈看效果变化,毕竟平板对角度有要求的

网友D:
看平板对应的角度,蘑菇放的位置不对,蘑菇最顶上其实信号最弱了,可能侧面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的测试,让大家选择天线时候能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谢谢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原地转一圈看效果变化,毕竟平板对角度有要求的

我没有转一圈 我就大概左右晃了下~~定向要比蘑菇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平板对应的角度,蘑菇放的位置不对,蘑菇最顶上其实信号最弱了,可能侧面较好

我有拿起来试过!!基本差不多  300米内 都是可以的  只是那个小蘑菇差一点!黑羊的还行

网友E:
不错不错,这个对比很管用,小棒子玩穿越机是足够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拿起来试过!!基本差不多  300米内 都是可以的  只是那个小蘑菇差一点!黑羊的还行 ...

不过估计那个小猎鹰的平板估计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的不错哦!!!!!!!

网友G:
500米的距离上,没有明显的优劣了。都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这个对比很管用,小棒子玩穿越机是足够足够了。

小飞机确实足够了~~随便炸 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 路过帮顶喽兄弟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估计那个小猎鹰的平板估计性价比最高了

在这些天线里边  平板的画 小平板性价比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不错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米的距离上,没有明显的优劣了。都差不多呢?

500米都差不多了  毕竟是个小发射天线和图传·~如果600的话  估计要更好

网友G:
是的,是的。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是的。楼主辛苦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原地转一圈看效果变化,毕竟平板对角度有要求的

转了基本在信号最好的角度拍的

网友:
应大家提出的建议,新款Brother天线,外观尺寸做了调整,更轻便更美观,安装在眼镜上不累赘。尺寸大小为:长5.7cm,宽5.7cm,厚度1.5cm。接收角度可达到150度,是目前相同体积定向天线中角度最大,穿越机竞技级别天线中利器。大家问题咨询可以搜索 某宝,店铺: 无线弟兄

网友(2017-05-12):
嗯  蘑菇头距离是少点  指向性是优势

网友:
想问楼主第一个图和第五个图中天线叫什么名字,淘宝是否有卖,大概多少钱
还有楼主是否试过欧姆威右旋螺旋天线和双菱形平板天线,给个评价,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