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固定翼GPS安装

楼主(2017-04-07):
请教泡泡老师,APM飞固定翼,GPS含外置罗盘模块,可以侧立安装吗?

网友:
可以,只要前进方向向前就行

网友:
你侧立安装搜星数量没问题?小心转弯一个颗星也搜不到

网友:
好像可以吧,不过侧立对接收gps信号不好

网友:
不管怎么装只要到时晓准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不太懂,大家都是水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