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20空心杯高速前进转弯时后仰炸鸡

楼主(2017-04-07):
720空心杯,Queen  F3 有刷飞控,自稳模式和半自稳都是这样,70油门前进的时候转向就会仰着头栽到地上,速度越快,仰角越大。
有朋友建议增加滤波到100,还是没有效果。换了4个新的电机,还是这样。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大神赐教!附上2组pid ,都是这个样。地面站里监控各个通道输出曲线,也没见什么异常。谢谢!

网友A:
你这PID好像 是有问题的

网友B:
空心杯我都是默认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PID好像 是有问题的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我都是默认飞的

我默认的也是有这个问题,是我手法有问题么

网友C:
yaw的滚转率到2000了。。。需要那么快么,空心杯的扭力都跟不上的。
你试试看慢慢转会不会炸,
多轴是靠桨的反扭转向的,转弯时两组电机减速,两组电机加速,此时飞机升力大部分由两个电机产生,如果推力不够,加上转弯倾斜机身,那么有可能因为推力不足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aw的滚转率到2000了。。。需要那么快么,空心杯的扭力都跟不上的。
你试试看慢慢转会不会炸,
多轴是靠桨 ...

第一张图的pid 我也试过了,667的翻转率,依旧有问题。感觉有点像手动模式,前进时候有向前的倾角,转向后,如果不考虑副翼升降舵打杆,就变成仰头了。但是自稳模式不应该啊,会回中的,这也是我不理解的地方。另外还有一套pid 我在其他F3上好像没有问题,这个就有,会不会是飞控问题,可这是个新的飞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w的滚转率到2000了。。。需要那么快么,空心杯的扭力都跟不上的。
你试试看慢慢转会不会炸,
多轴是靠桨 ...

分析的好,是那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默认的也是有这个问题,是我手法有问题么

不太清楚

楼主:
最后换了机架,问题好转了许多。可能是kk机架连杆太多,增加了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w的滚转率到2000了。。。需要那么快么,空心杯的扭力都跟不上的。
你试试看慢慢转会不会炸,
多轴是靠桨 ...

滤波器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