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brother平板天线测评(对比华耀天线)

楼主(2017-04-08):
前些天申请了Brother天线的测评,昨天终于收到货。看了天气预报周末下雨,今天天气还行于是赶紧拿起家伙出去飞!
先看一下天线外观,62mm*62mm*20mm的体积(不含馈线长度),重量为46克。
顺便建议brother平板最好能从侧面出线,便于收纳

楼主:
这次拉距测试载机为双子星,图传发射为欧姆威1w带原装棒子,接收屏幕为鹰眼双接收,所使用的天线如图

楼主:
brother与华耀对比 十公里

楼主:
十五公里

楼主:
二十公里

楼主:
二十五公里。

楼主:
这次飞行单程最远距离在27公里左右,因为后面的dvr录像实在很不清楚所以截图就到25公里。飞行过程中有录像,等我整理一下晚一点上传。

楼主:
本次测试实际结果为华耀天线效果最佳,普通14db天线其次,brother平板天线略逊于普通平板

网友A:
华耀这么厉害?
没有看到普通14db平板的截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耀这么厉害?
没有看到普通14db平板的截图呢?

那个鹰眼没有录dv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鹰眼没有录dvr

发射端用AOMWAY原装的棒子是最好的吗?
用华耀的蘑菇会怎样?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B:
哈哈哈brother天线估计把产品给你肠子都悔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次测试实际结果为华耀天线效果最佳,普通14db天线其次,brother平板天线略逊于普通平板

这么看这个brother连普通平板都不如,那就不值这个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看这个brother连普通平板都不如,那就不值这个价格了

个人使用效果!不能完全代表产品的实际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brother天线估计把产品给你肠子都悔青了

这个不能怪我。我只是发表了我的实际测试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brother天线估计把产品给你肠子都悔青了

brother天线,主要设计穿越机使用。做远航对比,以两款天线反射面体积对比,华耀反射板面积更大。如果要远航对比的话,下次推出brother阵列版天线。这样才有可比性,敬请期待!

网友:
再好的天线,也要人会用才行,每种天线的定位不同,看你如何去用它!
注意视频的后半段,超过20xm以后,开始有雪花了,返航立马清楚,这是图传装鸡头的好处!
遇到不可控因素,至少能找个地标扎下去,大家也可以借鉴下,安全性能高不少
还有测试极限很危险的,杭州事件没出来前,都想往远了飞,5.8g能实现50xm osd信号很清楚,图像略糊, 也飞丢过机,整机断电放生的,电量飞干了找不着的
当然都是往没人的地方飞,不过也挺吓人,现在不敢这样玩了,也不建议模友这样玩,都低调些吧...........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认真学习!!!!

网友D:
好多鹰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鹰眼啊。

朋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brother天线估计把产品给你肠子都悔青了

brother天线,主要设计穿越机使用。做远航对比,以两款天线反射面体积对比,华耀反射板面积更大。如果要远航对比的话,下次推出brother阵列版天线。这样才有可比性,敬请期待!

网友:
二十五公里

网友:
测评有结果了,再上天线时就有了可选择空间。

网友:
应大家提出的建议,新款Brother天线,外观尺寸做了调整,更轻便更美观,安装在眼镜上不累赘。尺寸大小为:长5.7cm,宽5.7cm,厚度1.5cm。接收角度可达到150度,是目前相同体积定向天线中角度最大,穿越机竞技级别天线中利器。大家问题咨询可以搜索 某宝,店铺: 无线弟兄